[有问必答] STM32F4

楼主(2014-04-12):
TFTLCD  的 FSMC 没反应       用的NET1  A18  但是 0x60000000  0x60080000里显示全是FFFF 读的数据也全是 FFFF 请问是咋回事   用的模式A  下载的示例程序没反应  这个应该跟屏没关系吧 就算屏坏了 RAM 和reg 里应该能写数据的吧 初始化程序用的给的程序的 请问是咋回事

网友:
1. 软件问题(FSMC对应的GPIO配置是否正确,GPIO时钟是否打开; 仔细检查FSMC配置参数)
2. 硬件问题,接线问题。

借助示波器观察片选 A18等信号,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