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9000 网络问题

楼主(2014-04-18):
新买的开发板V5,烧写F4-014_Web服务器例程(DM9000+uIP)

发现ping不通,通了一下,马上又断开,这是什么原因?

再测试
F4-012_Web服务器例程(DM9161+LwIP)
编译不通过,缺少slipif.c文件,只有头文件

网友:
1. ping不通的话,保证你的电脑和你的板子在一个IP段才可以用。
2. 缺少slipif.c文件,上我们的百度网盘下载最新的例子。

凭你板子的CPU ID加我们的V5群:70385160 ,随便跑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CPU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