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C89C52 P1口使用LED上拉电阻的问题。调试AD7705接口时序迷失。

楼主(2014-04-20):
电路:STC89C52, 5V供电, P1口外接560欧电阻+绿色发光二极管。
软件翻转P1.0  P1.1 输出口,实测波形如下:

从波形可以看出的问题:上升沿足够陡,但是会振荡回调一个脉冲,幅度低至3V。这会导致外设芯片(比如TM7705) 错误地识别到一个脉冲,造成时序错乱。
这也是很多51客户不为所知的问题。

51的IO口是准双向口,0到1的跳变必须靠外部上拉电阻拉到高电平。如果电阻过大,则上升沿过慢,如果软件翻转IO过快,则会导致外设芯片收不到脉冲信号。
很多51开发板外接的上拉电阻过大,比如10K,则会限制输出脉冲的速率。
同样的使用LED指示灯加串联电阻的做法来替代这个上拉电阻也是不可取的,从波形电平上来看是不可靠的。

我们推荐的上拉电阻范围: 560 - 2K之间。   2K 的上拉电阻可以适应500K的翻速度,1K的上拉适应1MHz的翻转速度。

网友(2015-09-22):
不错,
交流促进我们的关系

网友(2017-06-02):
虚拟示波器很强大呀,靠不靠谱?

网友:
看了下介绍确实是神器啊

网友(2018-01-25):
顶贴,清垃圾。

网友(2021-05-22):
那要是买的开发版已经焊接好了10k的上拉电阻,该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