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ICONVIEW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在资源列表中创建ICONVIEW,{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GUI_ID_ICONVIEW0, 0, 40, 100, 200, 0, 0x0 ,0},
在case WM_INIT_DIALOG:中添加图标程序如下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ICONVIEW0);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itmap1, &ampalette1, _acBuffer2);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tem, &Bitmap1, icontext);// icontext[]=“uuuu”;
   ICONVIEW_SetBkColor(hItem, ICONVIEW_CI_UNSEL, GUI_GREEN);
   //ICONVIEW 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RIGHT|GUI_TA_BOTTOM);
   ICONVIEW_SetTextColor(hItem,ICONVIEW_CI_UNSEL,GUI_RED);
   ICONVIEW_SetTextColor(hItem,ICONVIEW_CI_UNSEL,GUI_BLUE);
图标显示了,但下面的文字没显示。请问大神,要如何正确创建ICONVIEW,而且我必须在资源列表中创建ICONVIEW,单独创建ICONVIEW,焦点无法正常切换,我要用按键来控制焦点切换,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我做的图标显示也有一点问题啊,求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图标显示也有一点问题啊,求帮忙指导一下

你在资源列表中创建图标显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资源列表中创建图标显示正常吗

视图小图标工具显示也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