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窗体切换 ,删除窗口后内存无法释放。

楼主(2014-04-24):
基于uCOS-II+STemWin+Flash这个工程,实现两个窗体的切换,切到一定次数就死了,分配给gui的内存越多,切换次数越多,估计是删除窗口后内寸无法释放。部分代码如下

void MainTask1(void) {

WM_HWIN hItem;

  CreateWindow();

  while(1)
    {
   GUI_Delay(5);
   switch(TZ)
   {
     case 0x0001:
     {
     Create_KEY_Window();
     TZ=0x0000;
     }
     break;

         case 0x0002:
    {

        CreateWindow();
        TZ=0x0000;
     }
      break;
  }

  }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DlgFrame;

  GUI_Init();
  GUI_CURSOR_Show();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Dialog);
  hDlgFrame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0);
}
WM_HWIN Create_KEY_Window(void) {

    WM_HWIN hDlgFrame;

  GUI_Init();
  GUI_CURSOR_Show();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Dialog_KEY);
  hDlgFrame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KEY,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KEY), &_cbDialog_KEY, 0, 0, 0);

  return hDlgFrame;
}
窗体1回调函数下按键响应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Create_KEY_Window();

                TZ=0x0001;
            }
                     break;

窗体2回调函数下按键响应

case ID_BUTTON_1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TZ=0x0002;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楼主:
自己顶自己 求大神 指点思路   我用的是窗体 ,不是非阻塞对话框。。。

楼主:
没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吗。。。求帮忙 搞了一天搞不出

网友:
while(1)
    {
   GUI_Delay(5);
   switch(TZ)
   {
     case 0x0001:
     {
 WM_DeleteWindow(hWinX);
     Create_KEY_Window();
     TZ=0x0000;
     }
     break;  这样试试

网友:
我也是差不多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标记一下  我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EMWIN还是有点坑啊,很多问题手册上写的不清楚,就窗体切换这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弄好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帖子,都没有一个人完整的讲讲怎么解决的,哎

网友(2014-06-18):
我也有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后面提高篇有一个专门的例子说多窗口的切换。

楼主:
晕 自己发了贴忘了结,不好意思。问题当天解决了,看代码。注意,我用的不是阻塞对话框。按下面的结构来弄是没问题的。
主任务
void MainTask1(void) {

WM_HWIN hItem;
GUI_Init();

    //GUI_CURSOR_Show();
  Create_Main_Window();
//CreateSystematic();
  while(1)
    {

   GUI_Delay(1);
   switch(TZ)
   {
     case 0x0001:
     {
     Open_KeyBoard();
     TZ=0x0000;
     }
     break;

         case 0x0002:
    {

        Create_Main_Window();
        TZ=0x0000;
     }
      break;

      case 0x0003:
    {

        CreateSystematic();
        TZ=0x0000;
     }
      break;
  }

  }
}

窗体1回调函数下图片点击响应跳转到窗体2:
      case ID_IMAGE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
                 TZ=0x0003;//调用建立窗体2函数 详细看MainTask.c文件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
        break;
        }
     break;

窗体2回调函数下图片点击响应跳转到窗体1:

        case ID_IMAGE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
                 TZ=0x0002;//调用建立窗体1函数 详细看MainTask.c文件
                  WM_DeleteWindow(pMsg->hWin);
            }
        break;
        }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