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跪求大神解决,把nand flash 改为2G的,移植后出现电脑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4-04-25):
这两天在研究把nand flash 改为2G的,
用的型号为  H27UAG8T2B。
用的例程是  F4-006b_USB Mass Storage例程(NAND Flash模拟U盘)
修改文件  bsp_nand_flash.c中的
               uint32_t NAND_ReadID(void);//读NAND Flash的ID。ID存储到形参指定的结构体变量中。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WritePage(uint8_t *_pBuffer, uint32_t _ulPageNo, uint16_t _usAddrInPage, uint16_t _usByteCount)               //写页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ReadPage(uint8_t *_pBuffer, uint32_t _ulPageNo, uint16_t _usAddrInPage, uint16_t _usByteCount)                //读页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EraseBlock(uint32_t _ulBlockNo);                            //擦快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PageCopyBackEx(uint32_t _ulSrcPageNo, uint32_t _ulTarPageNo, uint8_t *_pBuf, uint16_t _usOffset, uint16_t _usSize)  //将一页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页,并更新目标页中的部分数据。源页和目标页必须同为偶数页或同为奇数页。
               static uint8_t FSMC_NAND_PageCopyBack(uint32_t _ulSrcPageNo, uint32_t _ulTarPageNo)             将一页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页
修改文件  bsp_nand_flash.中的
                      #define NAND_PAGE_SIZE             ((uint16_t)0x2000) /* 8192 bytes per page w/o Spare Area */
               #define NAND_BLOCK_SIZE            ((uint16_t)0x0100) /* 256 pages per block */
               #define NAND_ZONE_SIZE             ((uint16_t)0x0400) /* 1024 Block per zone */
               #define NAND_SPARE_AREA_SIZE       ((uint16_t)0x01c0) /* last 64 bytes as spare area */
               #define NAND_MAX_ZONE              ((uint16_t)0x0001) /* 1 zones of 1024 block */

      上述函数都修改正确
然后查看usbd_storage_msd.c中对接函数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int8_t STORAGE_Init (uint8_t lun)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32_t *block_size)
这四个函数,对接函数正确,但是出现问题。

出现U盘模式
可以识别大小

格式化失败

求大神解决。

楼主:
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吗

网友(2014-08-21):
#define NAND_ZONE_SIZE             ((uint16_t)0x0400) /* 1024 Block per zone */

网友:
#define NAND_ZONE_SIZE             ((uint16_t)0x0800)                       --------  /* 2048 Block per 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