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atFS文件系统例程(NAND Flash)-无法挂载问题

楼主(2014-04-25):
FatFS文件系统例程(NAND Flash)-无法挂载问题
下载FatFS文件系统例程(NAND Flash),串口控制无法挂载。但是下载例程(NAND Flash模拟U盘)。nand flash可以正常使用。证明没有坏。
是不是我擦除了里面的标志位。

求解。

网友:
表示帮不到你啊,你问的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不好意思哈,得需要坛主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帮不到你啊,你问的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不好意思哈,得需要坛主给你解答

坛主何时能来?

楼主:
问题已找到,nand flash 低级格式化,破坏了,文件系统内部结构,而例程里没有格式化函数,所以得烧U盘模式程序格式化后,在用,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2015-11-27):
请问楼主这个“U盘模式程序格式化”是什么意思,要怎样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找到,nand flash 低级格式化,破坏了,文件系统内部结构,而例程里没有格式化函数,所以得烧U盘模式程序格式化后,在用,一切就正常了。

你好,能说说具体是哪个文件不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U盘模式程序格式化”是什么意思,要怎样弄,谢谢。

应该是fatfs的格式化函数,建议先做一次低级格式化,再做一次文件系统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格式可以在电脑上面做,就是鼠标右键模拟的U盘并选择上快速格式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说说具体是哪个文件不啊 ???

应该是fatfs的格式化函数,建议先做一次低级格式化,再做一次文件系统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格式可以在电脑上面做,就是鼠标右键模拟的U盘并选择上快速格式化即可。

网友E(2016-01-28):
我也在移植时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要使用FatFS文件系统就得配合U盘模拟程序先格式化一下喽,有没有直接程序执行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啊??

网友:
目前直接在fatfs系统中格式化不成功的,nand底层管理还是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移植时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要使用FatFS文件系统就得配合U盘模拟程序先格式化一下喽,有没有直接程序执行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啊??

直接用文件系统的格式话不行,首次使用低格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再文件系统格式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文件系统的格式话不行,首次使用低格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再文件系统格式化。

,低格是调用“NAND_Format();”这个函数吗?文件系统的格式化怎样搞呢,貌似没有找到API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格是调用“NAND_Format();”这个函数吗?文件系统的格式化怎样搞呢,貌似没有找到API函数,

http://elm-chan.org/fsw/ff/en/mkf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