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选型:F407还是F429?

楼主(2014-04-27):
大家好:
       一个项目想用ST的F4来完成,主要功能包括:LCD(8080接口,320×240)、若干个I/O口,主频100MHz足够了,用F407是足够的,但F429就更合适了,都带专用的LCD接口,现在比较纠结:用F429肯定有利于未来的功能添加,但价格高(不知会高多少),用F407如果只同F429相差十几块的价格,以后扩展就有点问题。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
首先你得LCD是:8080接口,320×240 ,既然是这种接口的话,就没有必要F429了,发挥不了F429的性能,F429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外挂SDRAM,具有LCD接口。
其实,从成本上面考虑,你用F429就得外挂SDRAM用于LCD的显存。
最后,你用的这个小屏支持RGB接口吗,不支持的话,还得用FSMC。

楼主:
多谢eric2013,我的LCD接口为8080,需要接FSMC口。

网友:
F429只有200pin以上的片子才有专用的LCD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29只有200pin以上的片子才有专用的LCD接口啊

不是的,144引脚的就有,探索板不就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