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用wm_sendmessage给窗口发信息无效?

楼主(2014-04-27):
就是我想做一个emwin自动更新界面,先是用timer,完全没有反应,后面就干脆自己给窗口发信息,msgid用的是user+1,然后经过测试wm_sendmessage不管放在中断函数还是wm edle exec里面都在接受信息的回调函数里面不会进入那个case。可以确定那个函数执行了,可就是不进入。如果在那个地方加一个invalidatewindow,窗口会自动刷新,可就是没法用sendmessage来调用到窗口的回调函数,觉得好奇怪啊。。。请大神看下是什么地方有的问题。使用的是裸机不带系统。

网友:
明天了给你解答下

网友:
把你的这部分代码贴出来,我看一下

楼主(2014-08-22):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部分代码贴出来,我看一下

后来知道原因了。。。如果是对对话框窗口发信息要求对话框的回调程序响应,使用的应该是WM_GetClientWindow输入对话框窗口句柄之后返回的句柄

网友:
谢谢,你的方法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