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运行UCOS的Stm32 如何让CPU进入休眠

楼主(2014-04-28):
     我在Stm32上移植了ucos操作系统后,一切都正常,就是想让CPU进入低功耗(Stop 模式)状态,然后在一个任务中执行了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淡定了

楼主:
结果CPU休眠后,立刻又醒了,然后处于HSI的时钟下运行。
      我想让CPU休眠后,在我的外部中断下再唤醒。不知道如何实现,请高人指教,谢谢!
淡定了

网友:
WFI睡眠模式,会在任何的中断下都可以将其唤醒,其它的低功耗模式我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你这里立刻唤醒是因为嘀嗒定时器中断将其唤醒了。

楼主:
但是在stop模式下滴答定时器中断是无法唤醒的啊。

The device can be woken up from the Stop mode by any of the EXTI line (the EXTI line
source can be one of the 16 external lines, the PVD output, the RTC alarm / wakeup /
tamper / time stamp events, the USB OTG FS/HS wakeup or the Ethernet wakeup).
淡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stop模式下滴答定时器中断是无法唤醒的啊。

The device can be woken up from the Stop mode by any of the EXTI line (the EXTI line
source can be one of the 16 external lines, the PVD output, the RTC alarm / wakeup /

网友:
stop模式我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