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STM32-X3 在ucOS-III下,FPU可以使用了

楼主(2014-04-28):
x3板CD自带的UCOS-III + STemWin + FatFS的例子(自适应3.0, 4.3, 5, 7寸屏),不能执行DispTaskInfo();
后来发现是CPU为浮点变量造成的,即是ucOSIII v3.03.01目前FPU支持有bug。

参照http://www.eefocus.com/bbs/article_244_584275_z.html,改了OS_CPU_PendSVHandler()后可以运行了。

测试:

  if(pend_data_tbl[0].RdyObjPtr == (OS_PEND_OBJ *)&SEM_MUTIL){
    //printf("FLGASUCCESS\r\n");
    DispTaskInfo();
}
版主,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你网址里面提供的方法不行的,首先这种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存浮点寄存器。参考我ucos-iii教程中的修改方法,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尝试下用他这种方法在高版本MDK上运行下试试,MDK4.7及其以上版本,并在任务中加入浮点运算。

楼主:
我用的是x3开发板,测试例程是x3开发板_UCOS-III + STemWin + FatFS的例子(自适应3.0, 4.3, 5, 7寸屏)。
原光盘例程里的DispTaskInfo()没有调用,我在else if(uKeyCode == KEY_2_DOWN)中调用,不按key2,系统OK,按key2就死机。
后发现是DispTaskInfo()中CPU赋值和计算都会引起死机。改了OS_CPU_PendSVHandler()后可以运行了。
我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