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的alpha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28):
硬件平台:STM32103VET6 + 4.3寸 SSD1963 TFT
开发环境:keil MDK 4.12
软件:UC/OS-II + emWin
移植emwin 后其他例程都没问题唯独Alpha 这块效果出不来,看了论坛的一圈,回来再调试,还是没调出来,
调了好久了,应该是移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没有alpha效果
附带原文件 STM32+ucOS II V2.86

网友:
我这里下载速度有点慢,楼主你把你的emWin任务里的函数贴出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下载速度有点慢,楼主你把你的emWin任务里的函数贴出来我看下。

用你上次的实验函数,就是没效果,郁闷中,
void GUIDEMO_Main(void)
{
int i;

        GUI_Init();
        GUI_EnableAlpha(1);         /* 启用或禁用自动Alpha混合 */

        /* 绘制蓝色填充的圆圈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Circle(100, 50, 49);

        GUI_SetColor(GUI_YELLOW);
        for (i = 0; i < 100; i++)
        {
                U8 Alpha;
                Alpha = (i * 255 / 100);
                GUI_SetAlpha(Alpha);
                GUI_DrawHLine(i, 100 - i, 100 + i);
        }

        GUI_SetAlpha(0x80);
        GUI_DrawBitmap(&bmarmfly, 30, 30);
        GUI_SetColor(GUI_MAGENTA);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lphablending", 100, 3);
        GUI_SetAlpha(0); /* Set back to default (opaque) */

        while(1)
        {
                GUI_Delay(100);
        }
}

网友:
你板子上读取屏颜色的函数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上读取屏颜色的函数没有问题吧。

读屏没问题呀,其他GUIDEMO 例程没问题呀,

网友:
莫非这个需要使用大的动态内存,你尝试这个例子行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这个需要使用大的动态内存,你尝试这个例子行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5

网友:
 谢谢你了,搞定了,我知道了我的读点函数没有问题
用WM_GetDesktopWindow()取桌面的句柄,给桌面设置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再回调函数里画背景颜色或者是背景图片,这样Alpha 的效果就出来了,我是这样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了,搞定了,我知道了我的读点函数没有问题
用WM_GetDesktopWindow()取桌面的句柄,给桌面设置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再回调函数里画背景颜色或者是背景图片,这样Alpha 的效果就出来了,我是这样做得

恩,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了,搞定了,我知道了我的读点函数没有问题
用WM_GetDesktopWindow()取桌面的句柄,给桌面设置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再回调函数里画背景颜色或者是背景图片,这样Alpha 的效果就出来了,我是这样做得

亲,我按照你说的做结果是三个矩形被覆盖了,我的也出不了透明效果,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