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我在任务里面OSSchedlock(),,后发现任务是不再被调度了,但是我在中断里面调用OSSc

楼主(2014-04-28):
我在任务里面OSSchedlock(),,后发现任务是不再被调度了,但是我在中断里面调用OSSchedUnlock()后为什么调度还是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
这两个函数是成对使用的,不能够在中断里面调用,特别注意这句话:
if (OSIntNesting == 0u) {                /* Can't call from an ISR                             */
/*$PAGE*/
/*
*********************************************************************************************************
*                                         PREVENT SCHEDULING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prevent rescheduling to take place.  This allows your application
*              to prevent context switches until you are ready to permit context switching.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Notes      : 1) You MUST invoke OSSchedLock() and OSSchedUnlock() in pair.  In other words, for every
*                 call to OSSchedLock() you MUST have a call to OSSchedUnlock().
*********************************************************************************************************
*/
#if OS_SCHED_LOCK_EN > 0u
void  OSSchedLock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if (OSRunning == OS_TRUE) {                  /* Make sure multitasking is running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Can't call from an ISR                             */
            if (OSLockNesting < 255u) {          /* Prevent OSLockNesting from wrapping back to 0      */
                OSLockNesting++;                 /* Increment lock nesting level                       */
            }
        }
        OS_EXIT_CRITICAL();
    }
}
#endif
/*$PAGE*/
/*
*********************************************************************************************************
*                                          ENABLE SCHEDULING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allow rescheduling.
*
* Argument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Notes      : 1) You MUST invoke OSSchedLock() and OSSchedUnlock() in pair.  In other words, for every
*                 call to OSSchedLock() you MUST have a call to OSSchedUnlock().
*********************************************************************************************************
*/
#if OS_SCHED_LOCK_EN > 0u
void  OSSchedUnlock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if (OSRunning == OS_TRUE) {                            /* Make sure multitasking is running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Can't call from an ISR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Do not decrement if already 0            */
                OSLockNesting--;                           /* Decrement lock nesting level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See if scheduler is enabled              */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See if a HPT is ready                    */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