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安富莱-X3板 跑uc/os卡死 黑屏

楼主(2014-04-29):
买办是送的例程 后来在论坛下的新的例程 都是卡死 进到这个里: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103的uc/os 原来我也移植过 就算死循环应该也应该是在某个死循环里;
貌似跟OSTimeDly()有关
加上之后
可以进入AppTaskStart,但是一进入OSTimeDly()就卡死
OSIdleCtr一直是零 不进入时钟中断;
死在硬件错误
MAIN函数中 如果不执行OSTaskCreateExt 在配置时钟开启中断后 加 OSTimeDly()  OSIntNesting OSIdleCtr 正常增加 表明中断正常
MAIN函数中 如果执行OSTaskCreateExt 之后在配置时钟开启中断后 加 OSTimeDly()  OSIntNesting OSIdleCtr 全为零 ‘LED1灯亮 ’ 硬件错误卡死

如果在AppTaskStart中去掉所有 则能正常进入时钟中断 和taskidle()
问下肯那个是啥原因 会不会是某个跳线帽 或是啥 新买的板跑裸机没啥问题啊 而且程序是从这论坛F4-X3板块下的

网友:
那个例子,你的是MDK那个版本

楼主:
任务调度没啥问题 应该是GUI的问题 多任务换成流水灯可以执行  我再研究研究吧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