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楼主(2014-05-02):
怎么emwin做出的窗口   关掉的时候还看得见

网友:
有图片,你发一个关闭后的图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你发一个关闭后的图片,我看看

网友:
试试直接用对话框右上角自带的关闭按钮进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直接用对话框右上角自带的关闭按钮进行关闭。

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不行

网友:
估计是的程序问题,把你的这部分程序贴出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的程序问题,把你的这部分程序贴出来,我看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20                          *
*        Compiled Mar 19 2013, 15:01:00                              *
*        (c)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114, 39, 423, 291,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43, 107,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pMsg->hWin,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FRAMEWIN_AddCloseButton( hWin ,0,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void MainTaskD(void) {
GUI_Init();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0);
}

}

/*************************** End of file ****************************/

网友:
桌面窗口需要执行重绘才可以消失,你在主函数中添加一个函数:
void MainTaskD(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窗口需要执行重绘才可以消失,你在主函数中添加一个函数:
void MainTaskD(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CreateFramewin();
.......

哦哦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顺便再请问一下   在GRAPH图形小工具中   能随意的绘制图形   然后填充颜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