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X3的LCD 接口

楼主(2014-05-07):
请问:准备卖个X3,我手头有个8080接口的LCD屏(240×320),45pin接口,不知是否方便连接到X3上?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你用的是什么驱动IC, 有现成的驱动最好。X3板子的所有引脚都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你用的是什么驱动IC, 有现成的驱动最好。X3板子的所有引脚都引出来了。

我手上的一片LCD是ILI9341的,不知同X3的例程差别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一片LCD是ILI9341的,不知同X3的例程差别大不?

X3的是RA8875,驱动不一样的,有F1的例程,移植到F4上面问题也不大

楼主:
多谢各位!
请问armfly:在X3的手册上有提到3.0寸的屏,但淘宝上没看到,现在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