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本人用emwin创建了一个button不显示中文

楼主(2014-05-08):
本人用emwin创建了一个button不显示中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按照那个第五期教程进行操作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240, 128,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油", ID_BUTTON_0, 5, 5, 60, 24,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2014-03-19 12:00", ID_TEXT_0, 146, 1, 92, 14,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Data", ID_BUTTON_1, 5, 30, 60, 24,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Settime", ID_BUTTON_2, 5, 55, 60, 24,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Language", ID_BUTTON_3, 5, 80, 60, 24,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English", ID_TEXT_1, 75, 85,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在显示ID_BUTTON_0的时候是空白的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UC_SetEncodeUTF8();
    BUTTO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GUI_Fontweiruanyahei20);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void MainTask(void)
{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 Sets the default skin for new widgets
    //CHECKBOX_SetDefaultSkin (CHECKBOX_SKIN_FLEX);
    //GUI_UC_SetEncodeUTF8();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GUI_RED);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SongFont16);
    //GUI_SetFont(&GUI_Fontweiruanyahei20);
    //GUI_DispStringAt("油", 30, 30);
    //while(1);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0);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0, 0, 0);
    while(1){
        GUI_Delay(10);
    }
}

调用这个GUI_DispStringAt("油", 30, 30);,可以打印出中文来,不知道我哪里有问题,帮主帮我看下可以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突然解决了,郁闷!!就重新创建了一下又可以了,可能文件格式问题吧

网友:
UTF-8很重要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GUI_DispString可以显示汉字 但类似的创建button   { BUTTON_CreateIndirect, "油", ID_BUTTON_0, 5, 5, 60, 24, 0, 0x0, 0 }, 就显示乱码了 那个文件我改成utf-8格式了

网友(2014-06-14):
我也遇到楼上的问题了,按照例程就出现乱码了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