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修改V2板子的显示例程中的摇杆键后闪屏

楼主(2014-05-08):
修改V2板子的显示例程中的摇杆键后闪屏,获得按键的值(代表时间)后,是整形的,转换成字符型,再显示,代码如下:
按键代码:

void key(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 有键按下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USER://复位按钮按下 显示计数为零 时间为零

                     {
                      k=b=c=d=0;
                      counter=0;
                     }
                      break;
                case KEY_DOWN_JOY_LEFT:    /* 摇杆LEFT键按下 显示的时间十位加一*/
                    {
                        c++;
                       if(c>9)
                       {
                        c=0;
                        }
                    }
                    break;

                case KEY_DOWN_JOY_RIGHT:    /* 摇杆RIGHT键按下 显示的时间个位加一 */
                    {
                        d++;
                     if(d>9)
                       {
                        d=0;
                        }
                    }
                    break;

                case  KEY_DOWN_JOY_OK:    /* 摇杆OK键 开始按照设定的时间计数*/
                    {
                      s = 1 ;
                    }
                    break;

                case KEY_DOWN_JOY_UP:        /* 摇杆UP键按下 显示的时间千位加一*/
                    {
                       k++;
                      if(k>9)
                       {
                        k=0;
                       }
                    }
                    break;

                case KEY_DOWN_JOY_DOWN:        /* 摇杆DOWN键按下 显示的时间百位加一 */
                    {
                        b++;
                        if(b>9)
                       {
                        b=0;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t=k*1000+b*100+c*10+d;
}
这是void DispTextDemo(void)中代码:

itoa(t,shijian);       //将获得的整形按键值转换成字符型后显示
     LCD_DispStr(150, 40, shijian, &tFont);

这是循环显示
    while (1)
    {

        do
        {
        key();

        DispTextDemo() ;
        } while(s==0);
        s=0;//清除开始计时标志
         bsp_StartTimer(1,t);
     while(bsp_CheckTimer(1)==0)    // 当计数超时时停止
       {

        counter=n*65535+TIM_GetCounter(TIM3); //这是获取定时器的计数值
        DispTextDemo() ;
       }

    }

}

网友:
看着没啥问题啊,你先把void DispTextDemo(void)函数中的数据修改下,只显示个字符就行,看看是按键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啥问题啊,你先把void DispTextDemo(void)函数中的数据修改下,只显示个字符就行,看看是按键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按摇杆键的其他键都能正常显示数字但是屏幕一直在闪,但是按上键(代表千位的)就直接黑屏了,然后就换了个键,把千位的键换成TAMPEER键,结果还是一按就黑屏,不知道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