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Builder生成界面后,无法用GUI_DrawBitmap函数绘图

楼主(2014-05-08):
如题:

void MainTask(void) {
  int xSize;
  int ySize;
  GUI_Init();
//  GUI_CURSOR_Show();
  GUI_Delay(500);
//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GUI_SetColor(0xF06060);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HelloWorld", xSize >> 1, ySize >> 1);
//  CreateWindow_test();
  GUI_Delay(500);
  GUI_DrawBitmap((const GUI_BITMAP *)&bmApplicationIcon,0,0);
  WM_ExecIdle();
  while (1) {
    GUI_Delay(200);
  }
}

没有调用CreateWindow_test()时,可以正常画出位图
当调用CreateWindow_test()后,无法显示出位图了

希望了解的程序猿可以给小弟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
你的CreateWindow_test把你绘制的GUI_DrawBitmap((const GUI_BITMAP *)&bmApplicationIcon,0,0);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reateWindow_test把你绘制的GUI_DrawBitmap((const GUI_BITMAP *)&bmApplicationIcon,0,0);覆盖了

可是我是在调用CreateWindow_test()以后才调用的GUI_DrawBitmap的啊
@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是在调用CreateWindow_test()以后才调用的GUI_DrawBitmap的啊
@eric2013

你按照我在群里面给你说的,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