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残影是怎么回事?并且刷新速度好慢

楼主(2014-05-11):
残影

残影

残影

残影

刷新好慢

刷新好慢

网友:
把你读取像素颜色的函数贴出来,顺便看一下你洗的底层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读取像素颜色的函数贴出来,顺便看一下你洗的底层驱动。

//读取个某点的颜色值
//x,y:坐标
//返回值:此点的颜色
uint16_t LCD_Read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uint16_t r=0,g=0,b=0;
    if(x>=lcddev.width||y>=lcddev.height)return 0;    //超过了范围,直接返回
    LCD_SetCursor(x,y);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_WR_REG(0X2E);//9341/6804/3510 发送读GRAM指令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_WR_REG(0X2E00);    //5510 发送读GRAM指令
    else LCD_WR_REG(R34);                               //其他IC发送读GRAM指令
     if(lcddev.id==0X9320)opt_delay(2);                //FOR 9320,延时2us
    if(LCD_RAM)r=0;                            //dummy Read
    opt_delay(2);
     r=LCD_RAM;                                    //实际坐标颜色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        //9341/NT35310/NT35510要分2次读出
     {
        opt_delay(2);
        b=LCD_RAM;
        g=r&0XFF;        //对于9341/5310/5510,第一次读取的是RG的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g<<=8;
    }else if(lcddev.id==0X6804)r=LCD_RAM;        //6804第二次读取的才是真实值
    if(lcddev.id==0X9325||lcddev.id==0X4535||lcddev.id==0X4531||lcddev.id==0X8989||lcddev.id==0XB505)return r;    //这几种IC直接返回颜色值
    else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return (((r>>11)<<11)|((g>>10)<<5)|(b>>11));//ILI9341/NT35310/NT35510需要公式转换一下
    else return LCD_BGR2RGB(r);                        //其他IC
}

用原子哥的屏和驱动

网友:
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在硬件上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FSMC配置,LCD屏连接或者是线过长。还有更改分辨率的地方发现好多处。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直接把bsp_tft_lcd.c里面的函数更改成了屏的驱动,触摸还暂时没使用。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注意的。

网友:
这个函数的效率太低了,把里面的条件语句全去掉,改用条件编译。我估计你打点的函数也有这么多条件语句。
还有三个函数也要优化,两个画直线的,一个填充矩形的。
另外,opt_delay(2);    这东西是一定不能出现的。
emWin 是以单个像素点为单元进行操作的,每次重绘的时候,会把重绘区的所有点都更新的一次,而且如果有几层显示的话,是一层一层绘的。你想一下你这画面更新一次,你的打点和读点函数要调用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的效率太低了,把里面的条件语句全去掉,改用条件编译。我估计你打点的函数也有这么多条件语句。
还有三个函数也要优化,两个画直线的,一个填充矩形的。
另外,opt_delay(2);    这东西是一定不能出现的。
emWin 是以单个像素点为单元进行操作的,每 ..

刚试过了,没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