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竖屏改横屏

楼主(2014-05-11):
显示方向
如果原始显示方面不符合要求,则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变显示方向:
• 通过驱动配置目标显示方向
• 使用 GUI_SetOrientation()

在调用GUI_SetOrientation()时没有反应。
通过驱动配置显示方向时乱码了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OSX_16, COLOR_CONVERSION_0, 0, 0);
  //
  // Set size of 1st layer
  //
  LCD_SetSizeEx (0, XSIZE_0, YSIZE_0);
  LCD_SetVSizeEx(0, XSIZE_0, YSIZE_0 * NUM_VSCREENS);
  #if (GUI_NUM_LAYERS > 1)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2nd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LIN_OXY_16, COLOR_CONVERSION_1, 0, 1);
    //
    // Set size of 2nd layer
    //
    LCD_SetSizeEx (1, XSIZE_1, YSIZE_1);
    LCD_SetVSizeEx(1, XSIZE_1, YSIZE_1 * NUM_VSCREENS);

网友:
这个是F429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