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实验9 流位图 ucosIII移植到UCOSII 硬件错误中断,求指教...

楼主(2014-05-11):
工程用的是原UCOSII例程,希望哪位下载编译下.....谢谢

1 流位图.rar

谢谢

网友:
在文件GUIConf.C里面使用外部SRAM作为动态内存:
#include "GUI.h"
#include "bsp.h"
/*
**********************************************************************
*
*       Defines
*
**********************************************************************
*/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70)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1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lse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endif
}

网友:
使用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楼主:
硬汉你有测过吗? 还是不对呀.....

楼主:
知道了  很多BSP没有初始化,我以为你加进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