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STM32的片内Flash存储中文字库

楼主(2014-05-12):
请问: V5开发板是否包含这样的例程 - 用STM32的片内Flash存储中文字库,因为只有几十个汉字和ASCII字符需要显示,就不太想用片外FLASH来存放完整的字库。

谢谢!

网友:
小字库显示,有例子。

网友:
或者你直接看bsp_tft_lcd.c文件。

楼主:
多谢eric2013,我看了一下,小字库是直接用数组表示的,显示的时候通过插内码实现,还请教一下,这个数组有没有软件可以生产,手工的话工作量太大了,也容易出错。

网友:
V5光盘上有的。工具软件里面,有个 MakeDot 程序。 输入汉字,可以生成这个16点阵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