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字符显示顺序反向问题

楼主(2014-05-12):
刚开始接触STemwin,今天尝试写 Hello World,
结果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30, 150); 语句执行的结果是从屏幕右边开始显示"dlroW olleH",
字幕显示正常,但是顺序反向了,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奇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大家多指教
LCD_X_Config设置了Config.Orientation =  GUI_MIRROR_X;  驱动芯片是 ILI9481

网友:
不要设置方向,默认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置方向,默认的即可。

网友:
多谢硬汉回复。不过如果不设置方向或者Config.Orientation=0的话,字幕显示顺序依然是从右向左,而且每个字母都是左右反向显示的。。
感觉屏幕的坐标系变成右上角是 (0,0)了。也修改了9481驱动的set_address_mode(36h)寄存器的值,尝试从驱动上修改显示方向什么的,但是没有任何变化。求指教。
图片右上角的hello world 位置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