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9000初始化奇葩问题

楼主(2014-05-19):
我把dm900_initnic函数的最后一句dm9k_debug_test();不注释的话,可以初始化正常运行,debug_test里面的各项测试也都正常,
注释掉后,dm9000_initnic的第一句都无法运行iow(DM9000_REG_NCR, DM9000_REG_RESET);    敢问什么原因???
void dm9k_initnic(void)
{
    iow(DM9000_REG_NCR, DM9000_REG_RESET);            /* 对 DM9000A 进行软件重置 */
    dm9k_udelay(10);                                /* delay 10us */

    dm9k_hash_table();                                /* 设置 DM9000A MAC 及 多播*/

    dm9k_reset();                                    /* 进行 DM9000A 软件设置 */

    iow(DM9000_REG_GPR, DM9000_PHY_OFF);            /* 关闭 PHY ,进行 PHY 设置*/
    dm9k_phy_write(0x00, 0x8000);                    /* 重置 PHY 的寄存器 */
#ifdef DM9000A_FLOW_CONTROL
    dm9k_phy_write(0x04, 0x01e1 | 0x0400);            /* 设置 自适应模式相容表 */
#else
    dm9k_phy_write(0x04, 0x01e1);                    /* 设置 自适应模式相容表 */
#endif
    dm9k_phy_write(0x00, 0x1000);                    /* 设置 基本连接模式 */
    /* 连接模式设置
      0x0000 : 固定10M半双工
      0x0100 : 固定10M全双工
      0x2000 : 固定100M半双工
      0x2100 : 固定100M全双工
      0x1000 : 自适应模式
    */
    dm9k_phy_write(0x00, 0x1000);                /* 设置 基本连接模式 */

    iow(DM9000_REG_GPR, DM9000_PHY_ON);                /* 结束 PHY 设置, 开启 PHY */

    //dm9k_debug_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