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不支持的oled ssd1351遇到hard_fault卡死在GUI_Init()

楼主(2014-05-20):
我用的是SSD1351, 128X128,565色的spi接口的彩屏。用keil 追踪了一下,在hard_fault之前在执行LCD_X_DisplayDriver()这个函数。

1.CRC我已经打开了。
2.已经配置了写点函数,因为我这个屏是单向的,所以不能读点,我定义了color_buf[128][128],在写点的时候把颜色存在这个buffer里面,读点的时候从这里读出来(这个数组我没初始化,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3.其他的我就没设置了。

谢谢大家。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参数没有修改成我们自己的驱动,用了官方的驱动。

网友:
恩,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4-06-26):
同样的OLED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