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实现清除前一次的text_setText()内容

楼主(2014-05-25):
TEXT_SetText(tText_TResult,"");
     GUI_Exec();
TEXT_SetText(tText_TResult,"       ");    //这样也清除不了

API没有清除函数

API没有清除函数

这样写,清除不了、、

网友:
发个稍完整点的程序,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稍完整点的程序,我试试。

WM_HWIN   hWin_TestingPage;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_TestingPag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_Page_Testing", ID_WINDOW_TestingPage,  0, 27, 480, 217, 0, 0, 0 },
};

//static  u16 tPenSize = 0;//笔画大小
//static  u16 tX0 = 0;
//static  u16 tY0 = 0;  //    起点
//static  u16 tLength = 0;// 长度
//static  u16 tHeight = 0;// 高度
//static  u16 tGrid = 0;// 高度
//static  u16 tGrid = 0;// 高度

//定义        学号         一次      二次         三次          结果
TEXT_Handle tText_TID, tText_Tone, tText_Ttwo, tText_Tthree, tText_TResult;

static void SXQ_LDTY_Disp_Testing_Page(void)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HZ_YouYuan_4848);
//学号
tText_TID = TEXT_CreateEx( 174 , 8 ,280 ,48 , hWin_TestingPage,  WM_CF_SHOW, 0,0,"" );
//结果
tText_TResult = TEXT_CreateEx( 174 , 159 ,240 ,48 ,hWin_TestingPage,  WM_CF_SHOW,0,0,"" );

GUI_SetFont(&GUI_FontHZ_YouYuan_4040);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一次",50, 65); //17~164  90.5 50
GUI_DispStringAt("二次",200, 65);//167~313 240  200
GUI_DispStringAt("三次",348, 65);//316~463 389  348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Rect(165,60,166,155);//竖
GUI_ClearRect(314,60,315,155);

//一次
tText_Tone = TEXT_CreateEx( 17 , 109 ,147 ,47 ,hWin_TestingPage, WM_CF_SHOW,0,0,"" );
//二次
tText_Ttwo = TEXT_CreateEx( 167 , 109 ,147 ,47 ,hWin_TestingPage,WM_CF_SHOW,0,0,"" );
//三次
tText_Tthree = TEXT_CreateEx( 316 , 109 ,147 ,47 ,hWin_TestingPage,WM_CF_SHOW,0,0,"" );

    TEXT_SetFont(tText_TID, &GUI_FontHZ_YouYuan_4848);
    TEXT_SetFont(tText_TResult, &GUI_FontHZ_YouYuan_4848);
    TEXT_SetFont(tText_Tone, &GUI_FontHZ_YouYuan_4040);
    TEXT_SetFont(tText_Ttwo, &GUI_FontHZ_YouYuan_4040);
    TEXT_SetFont(tText_Tthree, &GUI_FontHZ_YouYuan_4040);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ID,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ID, GUI_RED);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Result,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Result, GUI_RED);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one,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one, GUI_RED);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two,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two, GUI_RED);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three,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three, GUI_RED);
}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_TestingPag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WHIT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Clear();
    TESTIN_PAGE_Init();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TEXT类型数据清零
void TEXT_Clear_Data(void)
{
     TEXT_SetText(tText_Tone,   "");
     TEXT_SetText(tText_Ttwo,   "");
     TEXT_SetText(tText_Tthree, "");
     TEXT_SetText(tText_TID,    "");
     TEXT_SetText(tText_TResult,"");
     GUI_Exec();
}

//创建操作lcd顶部显示
void  CreateWindow_TestingPage(void)
{
      hWin_TestingPage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Testing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TestingPage), &_cbDialog_TestingPage, WM_HBKWIN, 0,0);
}

//释放GUI窗口。释放内存
void  Delete_TestingPage_Objects(void)
{
        WM_DeleteWindow(hWin_TestingPage);
//         GUI_MEMDEV_Delete(hWin_MM0);
}
//测试过程中执行代码
void TESTING_Execution(void)
{

             //创建测试界面
             CreateWindow_TestingPage();
             GUI_Exec();
             Update_Display_Bottom();
             Update_Display_Top();
             GUI_Exec();
             //测试
             TEXT_SetText(tText_Tone, "364");
                         TEXT_SetText(tText_Ttwo, "64");
             TEXT_SetText(tText_Tthree, "2.65");
             TEXT_SetText(tText_TID,  "3096");
             TEXT_SetText(tText_TResult,  "3096");
             GUI_Exec();
             GUI_Delay(1500);
                         TEXT_Clear_Data();//不能清除。。。该用什么函数。
             TEXT_SetText(tText_Tone, "22");
                         TEXT_SetText(tText_Ttwo, "22");
             TEXT_SetText(tText_Tthree, "55");
             TEXT_SetText(tText_TID,  "75");
             TEXT_SetText(tText_TResult,  "88888");
             GUI_Exec();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稍完整点的程序,我试试。

前几天毕业游了。。呵呵。。版主有用到吗?
主要就是
tText_Tone = TEXT_CreateEx( 17 , 109 ,147 ,47 ,hWin_TestingPage, WM_CF_SHOW,0,0,"" );
    TEXT_SetTextAlign(tText_Tone , GUI_TA_HCENTER|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tText_Tone , GUI_RED);
    TEXT_SetFont(tText_Tone , &GUI_FontHZ_YouYuan_4848);

TEXT_SetText(tText_TID,  "3096");
这几个函数而已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