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atic函数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4-05-26):
请教一下大家,最近准备无系统移植一个listview的表格控件,在segger官网下的WIDGET_ListView.c例程,
准备先看看能不能用,结果复制这段代码加入到自己的main主函数后
GUI_Init();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_DemoListView();
  }
说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这个函数有问题,报错 error:  #20: identifier "_cbBkWindow" is undefined,
在WIDGET_ListView.c里面找到函数定义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发现是一个static函数,好像不能外部调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报错,如何解决呢?
ST官方例程也只是在gui_demo.h文件里面添加删除要演示的demo,看了一下GUIDEMO_Main函数也没搞懂是如何实现某一个具体控件移植的。
新人刚接触emwin,第一次移植,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static函数的移植问题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难题
健康网www.18kang.com

网友:
static去掉就可以了,然后exter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