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2的板子,网口无输出

楼主(2014-05-27):
跑Ex011-TCP通信_uIP的网络例程,然后串口输出到:
DM9000AE Detect Ok, vid&pid =;
uip_init
就停止了,用jlink跟踪,发现程序停顿在uip_init(void)里面的

for(c = 0; c < UIP_LISTENPORTS; ++c) {
    uip_listenports[c] = 0;//这里停死了
  }
  for(c = 0; c < UIP_CONNS; ++c) {
    uip_conns[c].tcpstateflags = UIP_CLOSED;//如果把上面那个for语句注释掉,则停顿在这里。
  }

网友:
程序没问题的
1. 保证你的网线没问题
2. 保证电脑和板子在同一个IP段

楼主:
原因找到了,编译的版本太低了,之前我用的是mdk4.10,上午改成mdk4.70了,编译通过。
另外就是网络上传一直低速的原因也找到了,之前上传最高的速度只有3到7k,极低,后来在使用说明里面看到这么一句话:
“由于缺省时windows对TCP包会延迟200ms再确认,导致每秒只能上传5包。如果勾选了“收到数据后立即应答”,则TcpTest收到数据后会发送1个字符‘A',这样就可以实现及时应答”
豁然开朗,再次感谢贵公司的工程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