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串口中断死机

楼主(2014-05-29):
请问串口中断就死机是什么回事?加了stemwin,ucos

网友:
中断程序的初始化位置和初始化代码以及中断代码发上来看看

楼主:
我想用中断发送数据,但是在使能发送中断时,跳到启动文件中,然后就死了,
USART_ITConfig(psource->pCom, USART_IT_TXE, ENABLE);

接收中断可以初始化过,
USART_ITConfig(psource->pCom,USART_IT_RXNE,ENABLE);

能否发个中断收发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