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中的不同控件怎么切换焦点啊,内详

楼主(2014-05-30):
我创建了一个对话框,其中有两个按键,4个EDIT,一个复选框,创建之后焦点默认在一个按键上。我的问题是:
一、这个默认的焦点能设置吗,怎么设置呢?
二、怎么在不同的控件之间切换焦点呢?
三、EDIT怎么输入内容啊,比如说,我想输入一个十六进制数或者字符,直接用按键发送ASCII码?还是怎么办呢?

网友:
1. 好像能把,你找相关的API函数
2. 不同控件焦点切换可以用TAB按键
3. 参考我下的60期emWin教程中的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