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dm9000a的奇葩问题,注释掉一个printf,不工作,加上工作,求解

楼主(2014-05-30):
我用stm32f103vet6+dm9000aep,uip1.0实现向电脑的TCP客户端发数据,但是奇葩的是,我把调试的时候的几行printf代码去掉,就无法读ID了,我把printf留着,把fpuc函数里的代码全注释掉,实际上printf只是个空壳子了,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呀,我把dm9000a芯片换成dm9000CEP也是这样,是KEIL编译器的问题么,我用的是keil4.1.2

网友:
一般这种奇葩问题的原因是,你的驱动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就是安富莱开发板的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安富莱开发板的驱动呀

你是不是移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