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x2的堆栈最大为多少?

楼主(2014-06-03):
用论坛上的ucos例程,仅能建立8个任务【每个任务512字节】,再建立任务就会提示堆栈不够。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事实是它俩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事实是它俩没关系。

网友:
请教跟哪个有关系呢?
我看启动文件的堆栈定义是Stack_Size      EQU     0x0001000
刚好与8个任务相同,再多任务就提示错误,所以猜测是这个关系,不知错在哪里?

楼主: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x_ucos.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ra8875.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alloc.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task.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b_bot.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sp_tft_lcd.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b_pwr.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os_cpu_c.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api.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idget.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_sendmessage.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b_core.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b_int.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dout.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sp_nand.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spfd5420.o(.data).
.\\Obj\\output.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8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空间不够导致。

楼主:
如上图将IRAM增加了0x5000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

网友:
1.  X2用的VET6片子有64KB的RAM
2. 这个Stack_Size      EQU     0x0001000是系统堆栈,单位是4个字节,也就是说 0x0001000表示 0x0001000 * 4这么多的字节
3. 任务堆栈就是文件开头定义的任务数组。每个任务都有一个数组,数组也是以4字节为一个单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将IRAM增加了0x5000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

别逗了,你觉得SRAM不够,改大数值芯片里就变大了?

我说它俩(启动代码栈和任务)没关系是这样的:

*.s里的栈是MSP,用于中断和OS启动前。之后,OS会切换至PSP,这时用到的栈是创建时分配的空间。所以,它和你的问题没有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