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atic的另一种用法

楼主(2014-06-03):
     以前对static的认识不够深,今天发现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文件中通过static声明相同的变量名,
而且可以在不同的文件中建立相同的函数名。
     在不同的文件中声明相同的函数名用处比较大,特别是在emWin多界面的设计中,比如我们
通常是用GUIBulder或者uCGUIBulder设计界面的,创建多个界面的时候,函数名基本都是一样
的,放在不同的文件中会有冲突,这时将相应的函数前面加上static即可。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函数前面加上static之后,这个函数是不能在其它文件中调用的。

网友(2017-08-18):
static函数在其它文件中不能调用
如:static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这样的函数要怎样修改让其它文件也能调用_MESSAGEBOX_Create函数

网友:
首先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不能用static修饰,因为static限定变量、函数在本文件范围内。
方法1
在头文件中声明: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
然后在*.c/cpp文件中#include这个头文件。
方法2
在使用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函数的c/cpp文件前面加
extern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不能用static修饰,因为static限定变量、函数在本文件范围内。
方法1
在头文件中声明: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
然后在*.c/cpp文件中#include这个头文件。
.......

static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const GUI_FONT * pFont) {
    WM_HWIN  hWin;
    WM_HWIN  hItem;
    GUI_RECT Rect;
    hWin = MESSAGEBOX_Create(sMessage, sCaption, 0);
    FRAMEWIN_SetFont(hWin, pFont);
    WM_GetWindowRectEx(hWin, &Rect);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HCENTER);
    WM_SetWindowPos(hWin,
        59, 62,
        195, 125);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TEXT0);
    TEXT_SetFont(hItem, pFont);
    WM_SetWindowPos(hItem,
        65, 88,
        195, 125);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OK);
    WM_SetWindowPos(hItem, 114,
        156,
        80,
        20);
//    return hWin;
}
函数在本文件范围内是正常,要是使用方法1,2  都是报错的

网友:
"static WM_HWIN _MESSAGEBOX_Create"
使用了"static",这样怎么能够让别的文件看见“_MESSAGEBOX_Cre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