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V0.10b学习笔记---函数f_open

楼主(2014-06-06):
1.  函数原型

2.  参数解释

3. 函数描述

楼主:
应用笔记
1.  如果文件被修改了,而没有关闭,那么会造成文件数据崩溃。

楼主:
函数实例:

*********************************************************************************************************
*    函 数 名: Test_f_open
*    功能说明: f_open函数测试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est_f_open(void)
{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FIL file;

    /* 第1步:先挂载文件系统*********************************************************************/
    result = f_mount(&fs, "1:", 1);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2步:先将相应的文件删除,方便后面的测试****************************************************/
    f_unlink("1:/message.txt");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文件删除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文件删除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3步:参数 FA_READ********************************************************************/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READ);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READ读文件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READ读文件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4步:参数 FA_READ*********************************************************************/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OPEN_EXISTING);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OPEN_EXISTING打开文件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OPEN_EXISTING打开文件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5步:参数 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6步:参数 FA_READ | FA_OPEN_EXISTING****************************************************/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READ | FA_OPEN_ALWAYS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READ | FA_OPEN_ALWAYS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创建成功后需要将其关闭 */
    f_close(&file);

    /* 第7步:参数 FA_CREATE_NEW****************************************************/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CREATE_NE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CREATE_NEW(%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CREATE_NEW(%s)\\r\\n", FR_Table[result]);
    }

    /* 第8步:参数 FA_CREATE_ALWAYS ****************************************************/
    result = f_open(&file, "1:/message.txt", FA_CREATE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FA_CREATE_ALWAYS(%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FA_CREATE_ALWAYS(%s)\\r\\n", FR_Table[result]);
    }

    /* 最后一步:卸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NULL, "1:", 1);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打印结果如下:

楼主:
函数源码框架简易分析:

楼主:
上面三个楼占上,防止大家意外回复,要不我没办法整理帖子了。

网友(2014-08-22):
当使用长文件名的时候 就需要强制转换文件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使用长文件名的时候 就需要强制转换文件名了

开启长文件名的宏即可。

网友(2014-12-29):
open一个文件后,在什么情况下close?
如果open失败,需要close吗?
如果read文件,需要clo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一个文件后,在什么情况下close?
如果open失败,需要close吗?
如果read文件,需要close吗?

网友:
最好使用完了就close。open失败或者read文件失败最好也close一下,防止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没有看过源码,理论上可能不需要,因为文件没有打开成功,所以就无需关闭。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个问题,假如我的文件系统只有一个文件用来保存参数,是不是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只挂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个问题,假如我的文件系统只有一个文件用来保存参数,是不是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只挂载一次?

挂载的话,仅挂载一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