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V0.10b学习笔记---函数f_read和f_write

楼主(2014-06-07):
函数f_read:

函数f_write:

楼主:
应用笔记:
1.  在读操作过程中,一旦*br < btr 则读/写指针到达了文件结束位置.
2. 在写操作过程中,一旦*bw < btw,则意味着该卷已满.

楼主:
函数实例:
*********************************************************************************************************
*    函 数 名: Test_f_readwrite
*    功能说明: f_read和f_write函数测试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uint8_t Test_f_readwrite(void)
{
    FRESULT fr, result;
    FATFS fs;
    FIL fsrc, fdst;
    UINT br, bw;
    BYTE buffer[4096];   /* File copy buffer */
    float FinishPecent;
    uint32_t Count = 0;

    /* 第1步:先挂载文件系统*********************************************************************/
    result = f_mount(&fs, "1:", 1);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第2步:打开两个文件********************************************************************/
    fr = f_open(&fsrc, "1:/txt/nel.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 (fr != FR_OK)
    {
        printf("打开失败 (%s)\\r\\n", FR_Table[fr]);
    }
    else
    {
        printf("打开成功 (%s)\\r\\n", FR_Table[fr]);
    }

    fr = f_open(&fdst, "1:/txt/nel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fr != FR_OK)
    {
        printf("打开失败 (%s)\\r\\n", FR_Table[fr]);
    }
    else
    {
        printf("打开成功 (%s)\\r\\n", FR_Table[fr]);
    }

    Count = 0;
    FinishPecent = 0.0f;

    /* 第3步:将文件nel.txt中的内容复制到nel1.txt里面****************************************/
    for (;;)
    {
        fr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 buffer, &br);    /* 从源文件中读4K数据 */
                                                           /* 串口打印复制率 */
        Count = Count + 1;
        FinishPecent = (float)(Count* 4096) / fsrc.fsize;
        printf("错误类型 = %s 当前已经复制%.2f     \\r", FR_Table[fr], FinishPecent);

        if (fr || br == 0) break;                         /* 出现错误或者已经读完 */

        fr = f_write(&fdst, buffer, br, &bw);            /* 从源文件读出的内容写入多目的文件中 */
        if (fr || bw < br) break;                        /* 写入出错或者磁盘已满 */
    }

    printf("\\r\\n");                                      /* 换行 */

    /* 关闭打开的两个文件 */
    f_close(&fsrc);
    f_close(&fdst);

    /* 最后一步:卸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NULL, "1:", 1);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FR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FR_Table[result]);
    }
}
实际测试结果:

楼主:
函数源码框架简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