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出了一块STM32的板子,检查不出问题,求大神解读啊

楼主(2014-06-15):
KEIL检测部到SW,检查未有短路,引脚之间也未短路,复位引脚正常为3.3V,boot0 boot1用的拨码开关也未检查出问题,预留了串口的引脚,用ISP也未能成功。之间又换了N块stm32,,检测不出问题来啊,求大神

楼主:
头一次上传文件,貌似点多了。。

网友:
这些板子都无法下载吗

楼主:
是的无法下载,SW识别不到,就一个板子,文件上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无法下载,SW识别不到,就一个板子,文件上传多了

给你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你看看你的芯片和晶振已经周边的电容电阻有虚焊么有。

楼主:
从新把焊点点了一遍,依旧没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把焊点点了一遍,依旧没能发现问题

网友:
你的JLINK没有问题吧,看这个好像识别出来了,也没啥问题

楼主:
JLINK是好使的,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跟板子未上电的现象一样。

网友(2015-03-06):
这是楼主的原理图中所画SWD接口

这是对照正点原子的原理图截图

对照可知,PA14/SWCLK应为下拉10K电阻,而楼主原理图中是上拉10K电阻,可想而知,当然不能用JLINK联机了,不管是SWD还是JTAG都没用。

附上安富莱V2原理图,请注意此图里的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