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A8875有没有像SSD1963一样的显示翻转功能啊?

楼主(2014-06-16):
如下图,RA8875有没有指令可以设置,实现如下功能呢?看了手册找不到这样的控制指令啊!

网友:
直接的翻转指令没有,需要你改扫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的翻转指令没有,需要你改扫描方向。
如下图,RA8875有没有指令可以设置,实现如下功能呢?看了手册找不到这样的控制指令啊!

你是指以下指令的3-2 bit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更改了这个设置值后,完全没有变化。
Bit 3-2  绘图模式时的内存写入方向
    00b : 左 -> 右,然后上 -> 下。
    01b : 右 -> 左,然后上 -> 下。
    10b : 上 -> 下,然后左 -> 右。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RA8875_WriteReg(0x40, 0x00);    /* 选择绘图模式 */
或RA8875_WriteReg(0x40, 0x04);    /* 选择绘图模式 */
或RA8875_WriteReg(0x40, 0x08);    /* 选择绘图模式 */
或RA8875_WriteReg(0x40, 0x0C);    /* 选择绘图模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改了这个设置值后,完全没有变化。
Bit 3-2  绘图模式时的内存写入方向
    00b : 左 -> 右,然后上 -> 下。
    01b : 右 -> 左,然后上 -> 下。

网友:
只改这个还不行,相应的打点函数也得做变化,做个虚拟坐标和物理坐标点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这个还不行,相应的打点函数也得做变化,做个虚拟坐标和物理坐标点的切换。

就是说没有硬件实现的,还是得靠软件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没有硬件实现的,还是得靠软件来完成了?

是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2014-07-29):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这个意思。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手册,发现RA8875其实是有这个功能的如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手册,发现RA8875其实是有这个功能的如上图

这个只能是先180°的翻转,无法实现90°的翻转

网友(2017-05-08):
引用 网友A:


只改这个还不行,相应的打点函数也得做变化,做个虚拟坐标和物理坐标点的切换。
stemWin自带是没有相应的功能函数哦,我只看到一个能够通过软件方式反转180度,如果要反转其他角度显示汉字,还要自己写函数实现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emWin自带是没有相应的功能函数哦,我只看到一个能够通过软件方式反转180度,如果要反转其他角度显示汉字,还要自己写函数实现是吗?

参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手册,发现RA8875其实是有这个功能的如上图

你这个可用,我成功过。 180度切换,正好满足楼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