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 觸摸中斷不正常觸發的問題

楼主(2014-06-17):
我使用ARMFLY的7" TFT LCDM ,採用四線SPI 驅動
顯示與繪圖皆OK ! 唯獨 觸摸中斷採用暫存器中斷訊號的輪詢方式. 不論有無觸摸狀態,一直都出現1的訊息,
抓取觸摸位置 都是: X=1023 ,Y=1023

請問 是何原因? 如何解決?

謝謝~

楼主:
已經參考過很多範例了 原廠說明書 也一一確認了! 使用工具測量 也是一直觸發中斷

有點懷疑 這觸摸屏是故障的?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經參考過很多範例了 原廠說明書 也一一確認了! 使用工具測量 也是一直觸發中斷

有點懷疑 這觸摸屏是故障的?

謝謝!

网友:
RA8875的中断有时候的确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