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I2C 控制PCF8574输出,P0、P1脚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4-06-19):
本人利用PCF8574扩展STM32F407的IO口,当写入0xFE时,PCF8574的P0与P1同时输出低电平,写入0xFD时也一样,而写其它脚正常,I2C读写AT24C512正常,百思不得其解,现求助于高手,是程序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程序如下:
void PCF8574_WriteOneByte(u8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Addr);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define IIC_SCL    PBout(8) //SCL
#define IIC_SDA    PBout(9) //SDA
#define READ_SDA   PBin(9)  //输入SDA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GPIO_Mode_IN<<16;  //sda输入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GPIO_Mode_OUT<<16;//sda输出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
我的407也使用了pcf8574,配置端口时竟然使用OD没法工作,必须配置成PP然后上拉才能够写数据,却不能读,至今未找到原因!百思不得姐啊!?

楼主:
换了一个模块,正常了,是芯片出了问题。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GPIO初始化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外设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对应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状态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IO速度为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无上下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
我这是OD,正常。

楼主:
IIC脚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