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ucosIII时间片轮转调度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时间片轮转调度没有起作用!求解!

工程里面有ssd1351(128×128)的驱动程序。

网友:
你的工程文件搞的有点大。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了,你的时间片没有设置啊,可以在这里两个地方进行设置,如果想全局的设置用第一个,如果想分别设置各个任务用第二个:
1.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
                         0,
                         &err);

2.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CH1TCB,
                 (CPU_CHAR     *)"App Task CH1",
                 (OS_TASK_PTR   )AppCH1,
                 (void         *)0,
                 (OS_PRIO       )APP_CFG_TASK_CH1_PRIO,
                 (CPU_STK      *)&AppTaskCH1Stk[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CH1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CH1_STK_SIZE,
                 (OS_MSG_QTY    )2,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了,你的时间片没有设置啊,可以在这里两个地方进行设置,如果想全局的设置用第一个,如果想分别设置各个任务用第二个:
1.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
&n ..

我应该是有设置的,我发现是用到调试工具的问题,在一个任务里面下了断点,任务就不能切换了!我用的是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