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X3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4-06-23):
请问:
        X3上的ADC电路中VDDA和VREF都是3.3V,测试10000次发现结果数据跳动达到8,不知有什么手段可以提高X3的ADC精度,VREF采用3.0V的基准源是否会有帮助。

谢谢!

网友:
X3上的ADC电路般都是以相应的电压
健康网www.18kang.com

楼主:
@showpp: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将一个固定的电压(比如:0V、2V、3V)做为输入来测试的。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你的输入电源的跳动,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电源本来就有噪声,AD不可能做到一点不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你的输入电源的跳动,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电源本来就有噪声,AD不可能做到一点不跳的

网友:
理解电源会影响AD采样的精度,疑惑的是:如果采用基准源做参考源,是否能达到比较高的精度,而如果象X3这样,直接用V3.3,精度又能达到高?

谢谢!

网友:
需要采用基准电源,关于这方面的测试数据在STM32-V5开发板用户手册ADC章节有很多相关测试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