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屏幕显示方向调整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按照教程移植了STemWin,已经成功能显示了。
我使用的是自己的底层驱动,即自己提供了一个画点函数,读点函数,同时按照教程优化了其他用到的函数。
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但是就是我想换一个显示的方向,不知道怎么换啊,因为在屏幕上显示是跟我的开发板是倒过来的,看着很别扭。
我调用了手册中提到的GUI_SetOrientation() 函数,写入各种方向的参数值,没用额。。。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网友都在问了,我们做的提高篇教程会发布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两种方案,一种就是通过宏设置来实现,另一种是程序运行的时候动态设置。

网友:
这个问题前面卡了很久,后来找到解决方法,在emwin初始化时加入如下语句:
  Config.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
  Config.RegEntryMode  = 0;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Config.Orientation可选参数有
GUI_MIRROR_X           对X轴进行镜像显示
GUI_MIRROR_Y          对Y轴进行镜像显示
GUI_SWAP_XY            交换X轴和Y轴
好多问题摸索很久,期待版主的提高篇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