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875的  4.3寸屏 SPI 驱动问题

楼主(2014-06-27):
请问  我购买的  4.3寸屏  8875驱动的 .   我想用 3线SPI模式 驱动  但是  SIFS0 接到地了  没办法 选择 3线SPI 只能选择 4线SPI模式  这是 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现在连线方式 不知道对不对 ,  我连接了  SPI 接口的 3.3V GND    SCK   MOSI  SCS  这几个引脚  将R6 换到 R5   将R4 换到 R3    这样是不是  就可以用 4线SPI驱动 屏了?  当然 MISO我还没有接,仅初始化  我现在都不能成功   屏幕亮不起来

初始化程序是套用的  安富莱 原创的 程序段

着急  请教!!!  谢谢!!!

网友:
电阻是需要换位置。我们只能选择4线SPI。
你需要检查你的程序。用示波器观察SPI的几个IO的波形,看下高低电平是否正确。

楼主:
你好 我用示波器都测量过  输出 到底电平 都正常

第一   电阻 我换的是对的吧?
第二  我只接这5条线  是可以初始化并启用屏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