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STM32移植触摸问题

楼主(2014-06-29):
LZ,我在用STM32 移植触摸时,出现了如下问题,我拖动鼠标,只有当点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就是说坐标其实不对,可是我又不知哪里有问题,特来请教:
如下: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return Read_X();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return Read_Y();
}
我用这2个函数读取坐标AD值,这个没问题,因为我裸机时是可以的
之后我又调用了  GUI_TOUCH_Exec();
有问题,我进入之后发现  这个 if ((x < xMin) || (x > xMax)  || (y < yMin) || (y > yMax))始终都是错的,
就是xMin,xMax,yMin,yMax的值就不是我给的那个AD最值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320)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3600)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300)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3850))

而是那个320和240,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我没有对UCGUI里面的函数动过,只是调试了一下
现在就是说:当AD转化值在320和240 之间就会动(鼠标),
不知为什么那个不行呢??

楼主:
static tMinMax xyMinMax[2] = {
#if ((GUI_TOUCH_SWAP_XY==0) && (GUI_TOUCH_MIRROR_X==0)) || ((GUI_TOUCH_SWAP_XY) && (GUI_TOUCH_MIRROR_Y==0))
  { GUI_TOUCH_AD_LEFT, GUI_TOUCH_AD_RIGHT },
#else
  { GUI_TOUCH_AD_RIGHT, GUI_TOUCH_AD_LEFT },
#endif
#if ((GUI_TOUCH_SWAP_XY==0) && (GUI_TOUCH_MIRROR_Y==0)) || ((GUI_TOUCH_SWAP_XY) && (GUI_TOUCH_MIRROR_X==0))
  { GUI_TOUCH_AD_TOP,  GUI_TOUCH_AD_BOTTOM }
#else
  { GUI_TOUCH_AD_BOTTOM,  GUI_TOUCH_AD_TOP }
#endif
};

楼主:
搞定了,我把他的那个触摸校准的去了就好了,谢谢,
对了,LZ,能不能出一套详细详细讲解UCGUI的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我把他的那个触摸校准的去了就好了,谢谢,
对了,LZ,能不能出一套详细详细讲解UCGUI的资料呢

看坛主写的60emWin教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