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103ZET6上 UCOSII+emwin 切换界面刷新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30):
在103zet6上实现两个界面的切换,进入下一界面时,屏幕刷新慢,能看到明显的刷屏,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了吗

刚试了下初始化GUI后开始内存设备,还是刷新慢,我刷的是图片,图片放在了外部NORFlash中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初始化GUI后开始内存设备,还是刷新慢,我刷的是图片,图片放在了外部NORFlash中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有外部的SRAM吗,有的话先加载一下。

网友(2015-01-08):
慎用AA 抗锯齿,没有SRAM,那就老老实实的,当大量数据传输的时候,最好是DMA,,最好不要做 透明操作相当卡,图片最好是565的,可以允许颜色失真一点点

1.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刷屏做成一个效果,先从最上,刷到中间,再从最下面刷到中间,就不会有拉屏
2.隔行刷
3.在WM_PAINT 里慎用 浮点,慎用AA 操作,显示字符串的时候先 开一个缓存,再 sprintf 好,再刷出去

(界面做UI,C++真的相当好,emwin 然后用 c++做界面,结构相当好控制)

这些是我的一些感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慎用AA 抗锯齿,没有SRAM,那就老老实实的,当大量数据传输的时候,最好是DMA,,最好不要做 透明操作相当卡,图片最好是565的,可以允许颜色失真一点点

1.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刷屏做成一个效果,先从最上,刷到中间,再从最下面刷到中间,就不会有拉屏
2.隔行刷
3.在WM_PAINT 里慎 ..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