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模拟IIC操作

楼主(2014-07-01):
我用开发板例程操作24c04,参数定义如下:

#ifdef AT24C04
    #define EE_MODEL_NAME        "AT24C04"
    #define EE_DEV_ADDR            0xA0        /* 设备地址 */
    #define EE_PAGE_SIZE        16            /* 页面大小(字节) */
    #define EE_SIZE                512            /* 总容量(字节) */
    #define EE_ADDR_BYTES        2            /* 地址字节个数 */
#endif
读写的时候未提示说有错误,但是读的数据和写的数据不一致,如果将EE_ADDR_BYTES 值改为1个字节数据,则读写都正常,  但是24c04是2个字节地址数据,求指导

网友:
请仔细阅读 24C04 的数据手册。

地址仅一字节,高位页号在控制字节内。

楼主:
刚看到了,那就是说不能直接采用我们例程咯, 地址是0xA0和0xA2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