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LED-485-054、LED-485-083,LED-485-043,LED-485-034 数码管显示屏说明书和软件

楼主(2014-07-04):
淘宝购买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XoRkUU&ft=t&id=621333590617

这是最新版的规格书

2015-09-29 ,全系列数码管产品升级固件到V2.0
1. 提供配套的PC软件
2. 支持动态修改波特率
3.支持电子标签功能,可以上电显示指定任意字符数字,无需通信。

最新规格书:

网友(2015-05-17):
modbus协议里面只要指定起始地址号和地址数,没有设置字符数量这个字段。所以大部分PLC的标准modbus协议是没法用10功能直接多地址写入带小数字符,只能使用数字+小数点的方法。如何优化?

网友:
而且,在modbus里,数据内容要么是单字节/ 双字节 整数/浮点数/文本   不会使用符号+小数位数+数字  所以数据格式也和modbus不符

楼主(2015-09-29):
2015-09-29 ,全系列数码管产品升级固件到V2.0
1. 提供配套的PC软件
2. 支持动态修改波特率
3.支持电子标签功能,可以上电显示指定任意字符数字,无需通信。

网友:
你好,我公司需要5位0.56寸的,可否定制?

网友A(2019-12-31):
请教各位,有用MODBUS POLL和这个LED显示模块通讯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有用MODBUS POLL和这个LED显示模块通讯过吗?

这个我们有自己专门的上位机软件,如果使用中遇到了问题,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

网友A:
请问我想用这个和PLC通讯显示数字,所以现用MODBUS调试软件试一下。专用的上位机软件只能设置,不能让显示具体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想用这个和PLC通讯显示数字,所以现用MODBUS调试软件试一下。专用的上位机软件只能设置,不能让显示 ...

联系我们旺旺解决即可,专门有人负责这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