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reertos在Bootloader下做应用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4-07-05):
版主求助
我自己做了一个SDCard的bootloader占用内置Flash的0x8000000--0x8008000,所以自己的应用程序是下载到0x8008000之后的Flash,用官方的出厂程序和UCOS+UCGUI测试Bootloader完美运行,应用程序只改两个地方一个是Option-Target-IROM 另一个是#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8000
问题:换用Freertos之后,应用程序不运行,自己刚接触Freertos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
PS:SDbootloader是好用的

网友:
FreeRTOS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看下是不是中断入口地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看下是不是中断入口地址的问题。

应用程序只改两个地方一个是Option-Target-IROM 另一个是#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8000
应该就只改这两个地方就好了吧
已进入freertos就HardFault_Hand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用程序只改两个地方一个是Option-Target-IROM 另一个是#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8000
应该就只改这两个地方就好了吧
已进入freertos就HardFault_Handler

应该是中断入口地址的问题,你好好检查下,其它地方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断入口地址的问题,你好好检查下,其它地方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DEBUG看了下  没进MAIN函数  觉得可能是堆栈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