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MultiEdit光标不闪烁的问题,未解决

楼主(2014-07-05):
实际测试,发现模拟器(emWin5.24)上的光标可以闪烁,而在开发板上面的不能闪烁(STemWin5.22)。
测试例子:

网友:
有一个函数控制闪烁的EDIT_EnableBlink(hEdit, 300,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函数控制闪烁的EDIT_EnableBlink(hEdit, 300, 1);

恩,谢谢。
我就是用的这个函数,就是不闪烁,很郁闷。后面再试试看。

网友:
模拟器、MCU有个区别就是周期,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MCU有个区别就是周期,需要调整。

恩,这个问题注意过,还是不行。

网友(2014-10-24):
循环调用gui_exec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调用gui_exec函数

怎么个循环调用法,我是:
while
{
  GUI_Delay(10);
}
我的是这种方式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调用gui_exec函数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